隔几分钟再上电就没有问题

楼主(2017-03-05):
板子断电后马上上电,i2c配置不进去,但是隔几分钟再上电就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如果没有复位,那么上次的配置就不会失效

网友B:
复位不好。断电时,因板子上大电容等储能元件影响,实际芯片上的电压不会马上跌落,快速上电时,不能保证可靠复位

网友C:
复位那里要好好查查焊接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在其他设计上复位也是需要重视的地方啊,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E:
楼主用示波器采个断电在重新上电的时候芯片 VDDA/VDDD的波形图吧,传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好 回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