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直接进行运放结果和仿真不一样.

楼主(2017-03-05):
典型的单电源反向放大电路,实际和仿真为什么不一样呢?
输入220v交流电.

网友A:
实际电路和波形什么样?怎么不说呢?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输出波形应该在2~3V之间变化,而不是像图中所示那样在1~4V之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和波形什么样?怎么不说呢?

波形没看呢,显示值不正确貌似,明天看看波形,现在手上没示波器.

楼主:
输入D电阻2M,反馈电阻5K。

网友C:
误差不应该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