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到IO口变弱了

楼主(2017-03-05):
在较远的距离传输信号,比如30米,信号到IO口变弱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A:
用485传输。IO电平传30米是有问题的。

网友B:
那就扩大电流呗

网友C:
差分通信

网友D:
等会,你想直接用IO传输30米?

网友E:
利用内部的差分运放和强推拉式IO来传输

网友F:
传数据的时候可以用异或来模拟差分(P0 ^= 0x3)这样IO就同时动作了

楼主:
是在30米处检测到数据,然后传给单片机,单片机与检测点距离大约30米

网友G:
加个三极管不知行不行,随便说说,哈哈

网友H:
我觉得你参考看模电上的放大电路

网友I:
如果不用485等串口加强,还是得要加个缓冲加强驱动,不然,能不能动作还得要看天....

网友A:
30米有点太长,I/O口只能读H 或 L,(前置应该将相应放大)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一个比较,中心点设置为VDD/2,将信号还原成响应的H 或 L

网友C:
加个485芯片就可以了  1000m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用光耦试试将电平拉高在传,

网友C:
中间加485串口通讯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用电流信号就可以了,20mA电流环

网友D:
加驱动或者其他通信方式吧·

网友F:
以前我们做可视对讲系统就是用三极管.

单片机串口发送,最后级用中功率管,接收接有稳压管,一主多从.

网友G:
反正不管怎样,都要放大+隔离。不能用30米的线直接连在IO上,干扰你都受不了。

网友H:
阻抗匹配,加中继器等;

网友A:
电流传输方式,100米也行

网友C:
采用电流源形式。

网友J: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