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CS712 测量电机电流问题,急等

楼主(2017-03-05):
本人小白一枚,单片机编程也是照着课本写,最新帮客人写个单片机输出PWM 波形,控制12V电机程序,
12V 80瓦电机,每分钟3500转这样。
我不怎么会无线电,我是直接ACS712 输出到单片机进行AD转换的,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转动后,我取到的数值是不端变化的,我无法判读正确的电流,同时我用万用表测量ACS712输出电压,倒是稳定的,有人说要滤波,可以给我个建议吗?
特别是,我使用PWM输出后,经过AD转换得出的数字更加乱,我感觉是个正玄波了,各位大神可以帮下小弟吗?
愿意奉上分数!

网友A:
低价竞争的祸害~~~~~

网友B:
AD值肯定是变化,但是芯片对应的关系是线性的,所以,楼主的硬件设计可能还有问题,上图才行。

网友C:
ACS712 这个我也用过极易受到外界磁场干扰,用一个螺丝刀就可以影响其测量值,后来又改成hall电流传感器了

网友D:
你这个信号跟随电压信号一样是正弦波的没有错,所以,在设计硬件的时候,你弄一个峰值保持电路+简单的积分算法或者标定法就晓得对应的电流值了。
这个跟无线电无关!而是你对这个器件缺少足够的认识.你得修改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