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种编写方式如何嵌在一起调试?

楼主(2017-03-05):
工程进行时一人使用的是助记符方式编写汇编代码,另一人使用的是代数符号方式编写汇编代码,请问CCS5000中这二种编写方式如何嵌在一起调试?

网友A:
没尝试过

网友B:
每个的代码单独汇编成obj最后连接到一块应该可以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DSP可以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合编写。

网友D:
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 器,现在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 甚至更高。

网友E:
C优化的效率也很高。

网友F:
C语言和汇编混合编写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混合编写的方式。

网友G:
__asm( MOVN A,#1);

网友G:
源文件中直接内嵌汇编语言实现混合编程

网友H:
这个如何执行比较大的汇编语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C语言和汇编混合编写

现在C语言的优化程序也比汇编差不多少。

网友I:
编译好了仿真调试不行么

网友I:
现在的DSP可以使用C语言编译,效果差不多。

网友J:
C6000的汇编代码格式如下:

  标号: 并行标记 [条件寄存器]指令助记符 功能单元 操作数 ;注释。如:

  LDW .D2 *B4,B2

  || [A1]SHL .S2X A4,B4 ;用到了交叉数据通道

网友K:
这个都是编写好了,单步调试。

网友K:
汇编语言没有怎么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