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只能充电到3.7不能到4.2求解

楼主(2017-03-06):
(无正文)

网友A:
不接电池BAT脚4.2V是正常的,先测量下电池的电压,然后在接上去,有充电下电池电压就应该缓慢上升

网友B:
看看你的 TEMP  脚  有没有接地。可以试试我们的  一样的芯片  性价比 很好的   有需要联系 QQ  394233008

ME4057 系列_C9.0.pdf

网友C:
说明你的电池电压就是3.7V呀,充着充着电压就会越来越高了,充满了就是4.2V了

网友D:
你需要看电池,这个片子用起来很好用的,我用了不少,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电阻也是调整电流而已

网友E:
接上电池后,电池对输出端有钳位作用,输出端电压测试出来的电压,就是当前电池的电压。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接电池,ic内部把电压钳位了,以防烧电池

网友G:
充满了就是4.2了。

网友H:
3.7v 的时候红灯灭了没 灭了的话估计基准变了 换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