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关于S32K 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2017-03-06):
TI, pc, ni, TE, pi

本人刚接触嵌入式开发,对一些基础知识还不是很了解,最近在学习S32K开发板,在按键中断上碰到了点问题想问问各位。

程序为按键中断触发小灯亮灭,其中PTB4端口连接LED小灯,PTD15端口连接按键。程序是参照S32DS的定时器中断程序写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跑不了,具体表现是运行到init_Key()函数入口时,直接死循环,并不能进入init_Key函数进行按键初始化设置。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S32K144.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S32K144 */

#define PTB4     4                              /* Port PTB4, bit 4 :FRDM EVB output to red LED*/
#define PTD15    15                                /* Port PTD15, bit 15 :FRDM EVB input from BTN0 [SW2]*/

int idle_counter = 0;
int PTD15_flag_counter = 0;

void init_IRQs (void) {
        FSL_NVIC->ICPR[1] = 1 << (78 % 32);  /* IRQ78-PTD ch0: clr any pending IRQ*/
        FSL_NVIC->ISER[1] = 1 << (78 % 32);  /* IRQ78-PTD ch0: enable IRQ */
        FSL_NVIC->IP[78] = 0xA;              /* IRQ78-PTD ch0: priority 10 of 0-15*/
}

void Init_ports(void)
{
                                                        /* Enable clocks to peripherals (PORT modules) */
        PCC-> PCCn[PCC_PORTB_INDEX] = PCC_PCCn_CGC_MASK; /* Enable clock to PORT B */
        PTB->PDDR |= 1<<PTB4;       /* Port B4: Data Direction= output */
        PORTB->PCR[4] = 0x00000100; /* Port B4: MUX = GPIO */
}

void init_Key(void)
{
        /* Configure port D15 as INT input (BTN 0 [SW2] on EVB) */
        PCC-> PCCn[PCC_PORTD_INDEX] = PCC_PCCn_CGC_MASK; /* Enable clock to PORT D */
        PTD->PDDR &= ~(1<<PTD15);   /* Port D15: Data Direction= input (default) */
        PORTD->PCR[15] = 0x000A0102;
        /*Port D15: ISF flag and Interrupt on falling-edge, MUX = GPIO, Pull Enabled */
}

void disable_WDOG (void){
        WDOG->CNT=0xD928C520;         /*Unlock watchdog*/
        WDOG->TOVAL=0x0000FFFF;        /*Maximum timeout value*/
        WDOG->CS = 0x00002100;  /*Disable watchdog*/
}

int main(void)
{
          disable_WDOG();
          Init_ports();                                /*Configure ports*/
          init_IRQs();                                /*Enable GPIO interrupts and priorities*/
          init_Key();                                /*Initialize PTD15 as GPIO interrupts*/
          for(;;)
          {
                  idle_counter++;
          }
}

void PORTD_IRQHandler(void)
{
        PTD15_flag_counter++;
        PTB->PTOR |= 1<<4;                /* Toggle output on port B4 (blue LED) */
        PORTD->ISFR &= ~(1<<PTD15);
        PORTD->PCR[15] |= 0x01000000;
}

下面是参考的S32DS提供的定时器中断程序:
/*
* hello_interrupts.c              Copyright NXP 2016
* Description: Minimal interrupt example using LPIT0 chan 0 (vector 64)
* 2016 Mar 04 S Mihalik - Initial Version
*
*/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S32K144 */
#include "clocks_and_modes.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S32K144 */

int idle_counter = 0;           /* main loop idle counter */
int lpit0_ch0_flag_counter = 0; /* LPIT0 chan 0 timeout counter */

void init_IRQs (void) {
        FSL_NVIC->ICPR[1] = 1 << (48 % 32);  /* IRQ48-LPIT0 ch0: clr any pending IRQ*/
        FSL_NVIC->ISER[1] = 1 << (48 % 32);  /* IRQ48-LPIT0 ch0: enable IRQ */
        FSL_NVIC->IP[48] = 0xA;              /* IRQ48-LPIT0 ch0: priority 10 of 0-15*/
}

void init_ports (void) {
  PCC-> PCCn[PCC_PORTB_INDEX] = PCC_PCCn_CGC_MASK; /* Enable clock for PORT B */
  PTB->PDDR |= 1<<4;            /* Port B4:  Data Direction= output */
  PORTB->PCR[4] =  0x00000100;  /* Port B4:  MUX = ALT1, GPIO (to blue LED on EVB) */
}

void init_LPIT0 (void) {
  PCC->PCCn[PCC_LPIT0_INDEX] = PCC_PCCn_PCS(6);    /* Clock Src = 6 (SPLL2_DIV2_CLK)*/
  PCC->PCCn[PCC_LPIT0_INDEX] |= PCC_PCCn_CGC_MASK; /* Enable clk to LPIT0 regs */
  LPIT0->MCR = 0x00000001;    /* DBG_EN-0: Timer chans stop in Debug mode */
                              /* DOZE_EN=0: Timer chans are stopped in DOZE mode */
                              /* SW_RST=0: SW reset does not reset timer chans, regs */
                              /* M_CEN=1: enable module clk (allows writing other LPIT0 regs) */
  LPIT0->MIER = 0x00000001;   /* TIE0=1: Timer Interrupt Enabled fot Chan 0 */
  LPIT0->TVAL0 = 80000000;    /* Chan 0 Timeout period: 80M clocks */
  LPIT0->TCTRL0 = 0x00000001; /* T_EN=1: Timer channel is enabled */
                              /* CHAIN=0: channel chaining is disabled */
                              /* MODE=0: 32 periodic counter mode */
                              /* TSOT=0: Timer decrements immediately based on restart */
                              /* TSOI=0: Timer does not stop after timeout */
                              /* TROT=0 Timer will not reload on trigger */
                              /* TRG_SRC=0: External trigger soruce */
                              /* TRG_SEL=0: Timer chan 0 trigger source is selected*/
}
void disable_WDOG (void){
        WDOG->CNT=0xD928C520;         /*Unlock watchdog*/
        WDOG->TOVAL=0x0000FFFF;        /*Maximum timeout value*/
        WDOG->CS = 0x00002100;  /*Disable watchdog*/
}
int main(void) {
  disable_WDOG();
  init_ports();            /* Configure ports */
  init_SOSC_8MHz();        /* Initialize system oscilator for 8 MHz xtal */
  init_SPLL_80MHz();       /* Initialize SPLL to 80 MHz with 8 MHz SOSC */
  NormalRUNmode_80MHz();   /* Init clocks: 80 MHz SPLL & core, 40 MHz bus, 20 MHz flash */
  init_IRQs();             /* Enable desired interrupts and priorities */
  init_LPIT0();            /* Initialize PIT0 for 1 second timeout  */

  for (;;) {
    idle_counter++;
  }
}

void LPIT0_Ch0_IRQHandler (void) {
  lpit0_ch0_flag_counter++;         /* Increment LPIT0 timeout counter */
  PTB->PTOR |= 1<<4;                /* Toggle output on port D0 (blue LED) */
  LPIT0->MSR |= LPIT_MSR_TIF0_MASK; /* Clear LPIT0 timer flag 0 */
}

楼主:
自己将init_key()函数调用的顺序提2行,发现可以运行进入循环了,但是还是不清楚调用先后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另外程序现在并不能按照预期的工作,也不是很清楚如何调试按键触发中断,希望各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