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宽带移相器

楼主(2017-03-06):
需要一个移相器,在20-20kHz频带范围内保持相位保持平坦,不超过10°。
网上看到的移相器基本都是基于下图的,只能基于特定频率进行移相,不同频率移相的相位角相差就很大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20-20kHz内任意角度的移相?

模拟渣先行谢过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模拟电路很困难,建议数字处理,

20~20kHz,输入信号是不是音频信号?什么样的应用会需要这样的宽频可调移相?防啸叫?

网友B:
模拟的话频带低和高相差太多了,方案是有,但是不现实,要继电器切换低频的和高频的,还有数字电位器控制RC中的R,只能用DSP手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很困难,建议数字处理,

20~20kHz,输入信号是不是音频信号?什么样的应用会需要这样的宽频可调移 ...

是音频处理。
我也不太清楚应用场景,我老大的老的给的任务,我老大分给了我……
我自己初步看了些资料,觉得纯模拟电路好像可行性不大,想看看大家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话频带低和高相差太多了,方案是有,但是不现实,要继电器切换低频的和高频的,还有数字电位器控制RC ...

看来模拟确实不好做了

网友C:
全通滤波器?

网友C:
还不是全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