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21ic改装大赛】+ 改装多功能手柄

楼主(2017-03-06):
闲来没事,正好二姨家有这个活动参加,于是就开始干了。刚好家里有玩游戏的手柄,
还有OLED显示屏和STM32的板子,借此机会来该装下我的手柄。图1是改装后的效果图
图1
于是打算在手柄上加一个OLED屏,用来显示当前的工作状态,也可以输入字符。之前的
项目也用到过oled显示屏,0.96寸,分辨率为128*64,通信方式有spi,iic,这里采用spi的
通信方式
下面简单介绍下OLED屏,其驱动IC为SSD1306,具有内部升压功能。
尺寸:0.96寸
分辨率:128x64
驱动电压:2.8-3.3V(带自动升压)
驱动IC:SSD1306
支持接口:8位并口,3/4线SPI,I2C
颜色:蓝光
特点:全视角,高对比度,低功耗,阳光下可见,其实物可见图2
图2  0.96OLED实物
        实物尺寸图和引脚定义如图3所示

图3 实物尺寸和引脚定义
下面简单介绍下0.96OLED屏的驱动原理图如图4所示,

图4 OLED显示屏驱动原理

主要通过SPI的通信方式和主MCU进行通信的,可以电池供电,通信方式的
选择可参考图5,采用四线的SPI通信,所以BS0/1/2都和地相连。

图5 通信方式的选择
下面介绍STM32电路板,该电路主要有主MCU,时钟,电源,稳压,程序下
载口等组成,其空板可见图6

图6
该板子可以采用USB供电也可以电池供电,稳压电路和充电管理如图7所示

图7
将STM32电路板焊好,实物如图8所示

图8 焊接好的STM32板子

该MCU的型号是STM32F103C8T6,采用3.3V供电,其外部引脚定义如图9所示:

图9  STM32F103C8T6 引脚定义

其内部逻辑框图如图10所示:

图10内部逻辑框图

该开发环境是keil,取模软件为PCtoLCD2002.EXE。打开相应的图片可以
得到相应的数据。将焊好的板子通上电测试,烧录程序,跑的是之前的
工程里面的代码,时间上稍微有点久远啊。O(∩_∩)O哈哈~,
OLED显示效果如图11所示:

图11OLED显示效果
由于没有用BQ24073,C7用一个0R电阻代替,VBUS直接接在V4上
没有用到的外围器件焊盘都用飞线引出来,以后接在手柄的焊盘上,具体如图12所示:

图12
下面将手柄的内部构造展现出来,如图13

图13,手柄内部结构
手柄的电路板,在除去他的主控芯片的时候不小心把板子弄断了,
后用502重新粘上了,如图14所示

图14
用飞线把STM32电路板和手柄电路板连起来连上后打上胶固定,如图15所示

图15
线飞完测试无误之后把电路板装在手柄里面,还好飞线的时候线都留得很长,放进去
之后还可以绕一下,如图16所示

把JTAG调试口用三根线飞出来。没错,就是三根,SWD_CLK,SWD_IO, Vcc,因为J-Link和
手柄插在同一台电脑上的,所以地线就省了,如图17所示:

图17

装好之后的样子,如图18所示
图18
最后秀一张完整的,如图19所示

19  OK
O(
_
)O
哈哈
~

芯片: STM32F103C8T6,
手柄与芯片连接定义:
L1     => GPIOA_6
L2     => GPIOA_7
R1     => GPIOB_6
R2     => GPIOA_0

Key1   => GPIOB_5
Key2   => GPIOB_4
Key3   => GPIOA_15
Key4   => GPIOA_4

Left   => GPIOB_1
Up     => GPIOC_14
Right  => GPIOB_0
Down   => GPIOB_10
Start  => GPIOC_15
Select => GPIOB_7

网友A:
,中间这个孔扣的不错(从来没想过),哈哈哈,改装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这个孔扣的不错(从来没想过),哈哈哈,改装后效果如何?

还可以哦

网友B:
不错,能否上程序?

网友C:
职业“玩家”,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职业“玩家”,赞一个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职业“玩家”,赞一个

多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