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驱动

楼主(2017-03-06):
手机连接电脑出现的USB驱动安装失败情况,以及某些U盘在本机使用正常,换台机器使用不正常情况。使用以下方法:
1、使用驱动人生,它提供一个USB驱动盒子,但是使用的效果来看,不能百分百解决问题,因为它起作用,那么我就不会写下第二方法了 ;
2、找出 设备管理器-〉其他设备:那些带感叹号的设备(这里应该有你的不被识别的设备喽),选中后右击,点击更新驱动程序软件,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R),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新的选择框,对于选择迷茫的人,我建议你选择“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L)”选项,下一步你就会看到常见硬件类型(H),选择“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或者“移动设备”(如果列表中有的话),点击下一步,然后再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
SO,这是我的方法,你能提供你的方法么? 要求用过、验证过

网友A:
没遇到像楼主所说的问题,如果以后遇到了,可以用楼主的方法来解决。关于电脑方面的问题,以前遇到了都是百度找方法。

网友B:
关键是找到合适版本的驱动,然后正确安装即可。若安装了错误版本的驱动,设备管理器里就可能会出现(不是一定出现哦)感叹号。但不论是否出现,都可以强制重新安装驱动的。

网友C:
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驱动。
我有个小度wifi,驱动选择错误,一插上就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像楼主所说的问题,如果以后遇到了,可以用楼主的方法来解决。关于电脑方面的问题,以前遇到了都是百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找到合适版本的驱动,然后正确安装即可。若安装了错误版本的驱动,设备管理器里就可能会出现(不是一 ...

恩恩,对的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驱动。
我有个小度wifi,驱动选择错误,一插上就蓝屏

我用的是360wifi,暂时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分享一个合适小度wifi的合适驱动连接不,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60wifi,暂时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分享一个合适小度wifi的合适驱动连接不,哈哈哈 ...

我是作为无线网卡用的,驱动选错了。做wifi用官网的软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作为无线网卡用的,驱动选错了。做wifi用官网的软件就好

哦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