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大神知道atmega128a单片机下载的程序运行出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7-03-06):
网上买的USBbsp下载器,用progisp软件下载,程序能下载进去,但程序运行就出错,程序没有问题的,这是什么原因,熔丝位也设置好了,有下载过这款单片机的人吗,这款单片机要怎么下载呀。

网友A:
运行怎么出错?

网友B:
不行先仿真试试,如果仿真没问题就可能是单片机硬件的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C:
是不是熔丝位烧错了?

楼主:
程序没按设定的功能运行,版主知道有什么好一点的下载器和软件,是不是下载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先仿真试试,如果仿真没问题就可能是单片机硬件的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

单片机接线没问题,程序能下进去,就是下载进去的程序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熔丝位烧错了?

熔丝位应该没错,很奇怪的是我加密了,还是可以重新下程序,芯片都不会锁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按设定的功能运行,版主知道有什么好一点的下载器和软件,是不是下载的时候出错了 ...

常用的 USPISP 下载软件和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 USPISP 下载软件和下载器

我的是progisp1.72版本的,十几块的USBISP下载器。能下载程序进去,就是下载进去的程序有错,程序比较大,有128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progisp1.72版本的,十几块的USBISP下载器。能下载程序进去,就是下载进去的程序有错,程序比较大 ...

你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看看运行正常不正常,例如:按键驱动LED 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看看运行正常不正常,例如:按键驱动LED 之类

嗯,谢谢版主

网友D(2018-09-20):
ATMEGA128A-AU我们手里有国内最好的价格 需要请联系QQ13226338  样品免费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