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LM324芯片在J-Iink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7-03-06):
看了论坛朋友画的V9版本的电路。主芯片是stm32的205.对比atmel版本并没有大的提升。
1:但电源电路部分有疑问想请教,LM324是四运放。这里试用2运放是不是就行了?一路采集vref的电源。一路输出VCCA给74系列电平转换芯片供电?
2:现在项目有个类似的应用场景。采集10种输入电源信号。输入信号电平在-12V到+12V之间。LM324用+-12V来供电。配合MCU的DAC ADC 以及PWM功能。
不知能否实现adc采集到电源是3.3V vccA就输出3.3V adc采集到是5.6V vcca就输出5.6V的效果呢?多谢。

网友A:
1.这里确实只用了两路运放。
2.输出5.6V,最大也就5V供电,你DAC如何输出5.6V的电压呢,还得运放进行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里确实只用了两路运放。
2.输出5.6V,最大也就5V供电,你DAC如何输出5.6V的电压呢,还得运放进行放大的 ...

感谢道兄指教。
1:我的DAC输出的范围其实只有1.8--3.3V 这是为了给74转换芯片供电的。5.6V只是我的举例。
这里举例举得不恰当。
2:我应用的实际情况是。可能会来10几个信号。有-12V的  +12 V的。。5.6V的 0.8V的。
我要从这10个信号里面找到1.8V的留下。用电平转换芯片和mcu通信。
adc采集的如果是-12V到1.8V的 。直接报错,把信号屏蔽防止烧坏我的mcu。
如果是3.3V到12V的电压 我也直接屏蔽掉防止烧我的MCU。
所以我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LM324搭出一个又能DAC输出1.8-3.3V的同时。又能用ADC检测到-12V到1.8V的电压。然后告诉MCU 这个信号有问题。不要和他通信。所以我才问jlink的实现原理。还请道兄指教。
3:请教了很多人都说用LM324可以搭一个加法器电路从而实现ADC采集范围从-12V--+12V转换为1可接受范围后输出给STM32的ADC引脚。不知能否利用LM同时实现DAC输出和ADC采集的效果。节省一个芯片。另外我板子上面是有12V的正负DCDC电源的。不一定非要用图示的5V给LM324供电。

网友B:
问题描述有点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有点混乱。

简单的说。 我想知道lm324这个芯片在jlink中起到的作用。然后想借鉴jlink的电路。只是外部电压jlink是0-5V 我的是-12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