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572F072,设计一款波形发生器,最大正弦波频率能达到?

楼主(2017-03-06):
能否调节音量,控制输出幅度?

网友A:
要看你的正弦波分辨率了。

网友B:
你用DAC做吗,当然可以了,如果你发生的是个音频信号,你只需要设置好那个最大的值不就是可以控制音量了

网友C:
楼主先设计出来 正玄波,每次输出一个量时候中间加个可调的延时。

网友D:
搞出来正玄波就行了。然后你DAC每次输出的时候中间条件定时。

网友D:
你可以设定个频率,根据频率确定周期。然后除以分辨率,就是定时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