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关于4G、wifi模块使用的AT指令

楼主(2017-03-06):
想问下在linux平台,我现在以一块Soc作为主控芯片,嵌入一个linux系统,然后我想通过它处理视频,再使用4G、wifi模块发送视频,然后现在对4G、wifi模块的使用还是有点不懂,我4G、wifi模块使用的是USB接口,通过USB与主控芯片通讯,然后在linux系统下装好usb驱动,模块的驱动,然后使用模块的数据通讯需要使用AT指令,这AT指令到底是什么原理,我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AT指令,需不需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看了网上好多例子都没有提到这AT指令在什么养的情况下使用,都是直接就讲到每一条AT指令的功能,就不是很懂,这AT指令是硬件上搭建好,驱动安装好之后自然而然就可以使用了吗,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ˍ⊙)?

求解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佬用过无线模块开发硬件的》求解

网友A:
AT指令是通讯终端设备的操作指令,楼主这里就是4G模块了。建议仔细看明白模块的手册和其AT指令集手册,然后通过USB接口发送AT指令与模块交互,这样就能操控模块并传输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指令是通讯终端设备的操作指令,楼主这里就是4G模块了。建议仔细看明白模块的手册和其AT指令集手册,然后 ...

嗯,那AT指令是属于哪一层的呢,感觉似乎是数据链路层的,是不是主机和模块通过usb数据线有两种传输模式,透明传输和命令传输,然后AT指令就是属于命令传输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那AT指令是属于哪一层的呢,感觉似乎是数据链路层的,是不是主机和模块通过usb数据线有两种传输模式 ...

AT指令最容易使用了。不需要懂是哪一层。
具体透明传输和命令传输,请参考具体型号模块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那AT指令是属于哪一层的呢,感觉似乎是数据链路层的,是不是主机和模块通过usb数据线有两种传输模式 ...

建议你先好好去看看手册,别自己想象。

网友C:
pcie接口/uart口这些多数是指令,一般对应的供应渠道会提供驱动给你,一些还有操作指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