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C-DC效率测试

楼主(2017-03-06):
各位大神们,DC-DC,怎么去测试效率呀?今天看一个工程师在弄这个,就问他,他说,你要知道这个干嘛。当时我就想到,还有二姨家的大神。

我所知道的。 DC-DC,主要是测试输出的电流能否达到,接负载出来(基本为大功率电阻),然后根据I=U/R.算出电流,看是否能达到datash所说的最大电流,并且电压是否被拉低,还有就是发烫的情况,请问,是这样的吗?如果有不对的,请指正,这也是让更多没有做过的人,可以了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有个疑问,那比如24 2A 输入,输出5V 1A,那这个效率怎么看? 百分之4.8的效率?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有个疑问,那比如24 2A 输入,输出5V 1A,那这个效率怎么看? 百分之4.8的效率 ...

二楼所说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是指实测值,而且必须是同一时刻。
实测出的效率,并不是固定值,效率会随输出功率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B:
贴个比较权威,且详实的解释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3166

网友C:
一个特殊的情况,输出空载时,输出功率为0;这时的效率为0%.

所以DC-DC效率测试一般是指在额定情况下测试的值.

同步整流的DC-DC效率一般能做到90%以上.非同步整流效率视情况能做到6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