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入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7-03-06):
如图所示:当Q导通时,Iq的电流是上升的。

假设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2A,根据DC-DC转换效率,输入电流大概是1A;
那么:
1)这个1A的输入电流和流过Q的电流是什么关系?
2)流过Q的电流是不是还会大于1A6 i8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Q就当作一个开关,VCC加到L上。电流以(VCC-v0)/L的斜率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就当作一个开关,VCC加到L上。电流以(VCC-v0)/L的斜率上升。

谢谢!
这个变化的电流和输入电流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变化的电流和输入电流是什么关系?

平均电流是一样的。电流上升段的电流就是输入电流,二者是一样的,不能算入电流下降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