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跑uCOSii 出现问题

楼主(2017-03-06):
自己定义了链表,初始化时malloc了300个单元,每个单元20字节,总共6000个字节。M451有32K内存
为什么我初始化到260个链表节点时出错。
void creatqueue()
{
  UINT16 i = 0;
  WINDOW_INFO *newwindow;
  newwindow = (WINDOW_INFO *)malloc(sizeof(WINDOW_INFO));
  newwindow->windowhd = 1;
  newwindow->prev = NULL;
  newwindow->next = NULL;
  window_unused.first     = newwindow;
  window_unused.last     = newwindow;
  window_unused.window_sum = 1;
  for(i = 2; i <= MAXWINDOW;i++)
  {
    queue_addNode(i);
                if(i >= 266)
                        cntd--;//这之后出错了
                if(i >= 270)
                        cntd--;
  }
}

void queue_addNode(int windowhd)
{
  WINDOW_INFO *newwindo,*tempwindow;
  newwindo = (WINDOW_INFO *)malloc(sizeof(WINDOW_INFO));
  newwindo->windowhd = windowhd;

  tempwindow = window_unused.first;
  while(tempwindow != window_unused.last)//查找到最后一个
  {
    tempwindow = tempwindow->next;
  }
  window_unused.window_sum++;

  tempwindow->next = newwindo;
  newwindo->prev = tempwindow;
  window_unused.last = newwindow;
}
代码不在操作系统里跑可以的

楼主:
问题是初始化时间太久了
优化了下初始化过程,建链表时不每个查了

网友A:
是问题解决了?能否分享以下这个451的ucOSII啊

网友B:
1,malloc的问题,请使用uc/os 自己提供的内存管理函数。 如果要使用内存不要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去申请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把要使用的内存配置好。这是单片机不是linux,编译器是不检查malloc的内存是否越界的。

网友C:
楼上高人啊,玩uc很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