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 uboot配置为mipi_dsi显示,会卡住 有什么解决办**

楼主(2017-03-06):
imx6 android6系统  uboot配置为mipi_dsi显示,配置参数为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mipi_dsi,TRULY-WVGA,if=RGB24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vmalloc=32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consoleblank=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cma=384M 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erity=disabled no_console_suspend
        把kernel-imx/arch/arm/boot/dts/imx6qdl-sabresd.dtsi 做修改
       mxcfb1: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mipi_dsi";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default_bpp = <24>;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status = "disabled";
        };
一进入系统就卡住
    U-Boot 2015.04 (Mar 03 2017 - 16:32:42)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5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32 C
Reset cause: WDOG
Board: MX6-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PMIC:  PFUZE100 ID=0x10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_and_clean: reg 0, flag_set 0
Fastboot: Normal
flash target is MMC:2
Net:   Phy 1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FEC [PRIME]
Error: FEC address not set.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boota mmc2
kernel   @ 14008000 (8397112)
ramdisk  @ 15000000 (1029168)
fdt      @ 14f00000 (43982)
## Booting Android Image at 0x12000000 ...
Kernel load addr 0x14008000 size 8201 KiB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mipi_dsi,TRULY-WVGA,if=RGB24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vmalloc=32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consoleblank=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cma=384M 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erity=disabled no_console_suspend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14f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14f00000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14f00000, end 14f0dbcd
switch to ldo_bypass mode!

Starting kernel ...

boot命令换成lcd显示 则正常进入系统,哪位有碰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