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求助

楼主(2017-03-06):
ccs, ce, pen, rc, top
CCS4中程序编译出错: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怎么解决啊?还有CCS5与4能否同时装

网友A:
就是找不到源文件了。

网友A:
重新添加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添加路径试试,

请问在哪边修改路径?你用DSP做啥项目的呢?

网友B:
找点击能够找到这个文件吗

网友B:
如果是头文件,可能是目录没有被索引。

网友C:
这个有什么问题,就是文件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的工程文件,上传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工程文件,上传查查。

楼主:
工程是原有的,不是我新建的,有时能编译成功,有时就这样了

网友D:
不能打开这个文件的。

网友D:
看看你的工程文件,给你跑跑程序试试。

网友E:
一看你引用的很多文件都打叉了   说明按照你设置的路径找不到对应到文件
建议你看看这些文件在哪儿    然后在工程属性中设置调用路径

网友E:
你是不是将controlSUITE里面的工程拷贝出来了啊
这样原来设置的路径都出现问题了

网友F:
你打不开什么文件?如果是自己编写的,就是没有问题,添加就行。

网友F:
如果是系统自带的,你提供一下文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系统自带的,你提供一下文件名称。

能加一下扣扣吗?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网友G:
打不开文件,就是找不到文件,重新添加。

网友G:
CCS4中程序编译出错,可能不兼容。

网友H:
工程文件在哪里呢?

网友H:
文件不能打开,就是找不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文件不能打开,就是找不到文件。

现在是math.h包含不进去,不过我已经设置了 include option 了。。。。想学习DSP,不过感觉好繁琐这软件,,,求带飞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是math.h包含不进去,不过我已经设置了 include option 了。。。。想学习DSP,不过感觉好繁琐这软件 ...

右键单击工程目录文件,里面能看到文件索引位置,看跟工程配置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右键单击工程目录文件,里面能看到文件索引位置,看跟工程配置是否一致 ...

math.h是在LIB里面的,我包含进去了,老铁,可以带我飞吗

网友I:
lib里面的.h文件,你会再.c里面包含?
lib只是一个库,math.h是另外的文件,用于声明对应lib里面的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lib里面的.h文件,你会再.c里面包含?
lib只是一个库,math.h是另外的文件,用于声明对应lib里面的函数的 ...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头文件?

网友I:
你是想使用这个库里的IQ函数?

网友I:
这个只是库,应该另外有个与库相关的.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只是库,应该另外有个与库相关的.h文件

懂了,是IQmathLib.h,不过我想调用sign函数,里面好像没有,能不能加个Q交流交流

楼主:
562989731  我的扣扣

网友J:
文件找不到,就是删除了,重新添加。

网友J:
CCS5能够打开CCS4的文件

网友K:
你可以一个个问题百度这样去试试,解释比较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