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RGB灯问题?

楼主(2017-03-06):
我现在想让它变成白色,应该都是255 255 255;相当于1:1:1,但是我想让它白色有不同亮度,我还是按照1:1:1去分配为什么不是白色?比如都是20 ?

网友A:
都是20,实际是什么颜色?

网友B:
相等的降低亮度,未必一定混色依然是白色。是不是,要看管子的亮度曲线,RGB三色如果曲线相同就可以这么调节,但如果不是(在低亮度时往往不是),那么就需要根据曲线做补偿。当然,这也要看你要求的精度了,显示器这类要求高的一定得做补偿,照明的话,无所谓了,差别不明显就可以。

网友C:
楼主可以去看RGB的具体定义,要实现同一颜色的不同亮度,必须保持一个数不变,变化另外两个数,

楼主:
我就是3路pwm控制RG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20,实际是什么颜色?

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