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TM32 如何利用利用FATFS文件系统挂载nandflash 和U盘

楼主(2017-03-06):
打算用STM32F107做主机,使用内部的USB控制器来外接一个U盘,并通过单片机内部的EXMC控制器外接了一块美光的m69a_esg_2gb的nandflash.
现在我想用FATFS文件系统管理U盘和nandflash.即,我用到U盘时,文件系统去访问U盘,用到nandflash 时,文件系统去访问nandflsh.现在我不清楚,怎么才能将nandflsh 挂载到FATFS上面。

楼主:
不知道那个f_mount(0, &fatfs);是怎么把设备设成0的。。

网友A:
f_mount (0, fs)  把盘符0分给fs...fs是一个结构体buffer/con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mount (0, fs)  把盘符0分给fs...fs是一个结构体buffer/context

肯定是有地方把U盘设成盘符0吧。我就像看看在哪儿设置的,然后我可以相应的把nandflash设成盘符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