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esp8266+c51编程问题

楼主(2017-03-06):
esp8266+c51编程问题,在WIFI_Init()里面用printf就好使,用自己写的ESP8266_Set()就不好使

求大神赐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char Recive_table[20]="";  //鐢ㄤ簬鎺ユ敹wifi妯″潡鍙嶉鍒癕CU涓婄殑鏁版嵁
char Recive_state = 0;

void ms_delay(int t)
{
        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char t)
{
        while(t--);
}

void LED(void)
{
                P1 = 0;
                ms_delay(100);
                P1 = 0xff;
                ms_delay(100);

}

void WIFI_Init(void)
{
        TI = 1;
        //ESP8266_Set("AT+RST");
        printf("AT+RST\r\n");
        LED();
        ms_delay(1000) ;
        //ESP8266_Set("AT+CWMODE=3");
        printf("AT+CWMODE=3\r\n");
        LED();
        ms_delay(1000) ;
        //ESP8266_Set("AT+CIPMUX=1");
        printf("AT+CIPMUX=1\r\n");
        LED();
        ms_delay(1000) ;
        //ESP8266_Set("AT+CIPSERVER=1,8080");
        printf("AT+CIPSERVER=1,8080\r\n");
        LED();
        ms_delay(1000) ;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Send_Uart(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ESP8266_Set(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ms_delay(1000);
}

void Uart_Init(void)//浣跨敤瀹氭椂鍣?浣滀负娉㈢壒鐜囧彂鐢熷櫒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0;
}

int main (void)
{
        int num = 0;
         Uart_Init();
        ms_delay(1000) ;
    WIFI_Init();

        while(1)
        {
                if(Recive_state == 1)
                {
                        ES=0;  //鍏抽棴涓插彛涓柇
//                        while(Recive_table[num] != '\0')
//                        {
//                                TI=0;   //娓呭彂閫佸畬姣曚腑鏂姹傛爣蹇椾綅
//                                SBUF=Recive_table[num]; //鍙戦//
//                                 while(TI==0); //绛夊緟鍙戦
//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                                num++;
//                        }
//                        num = 0;
//                        memset(Recive_table,'\0',20);
                        LED();
                        Recive_state = 0;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i=0;
        if(RI==1)
        {
                RI=0;
                Recive_table[i]=SBUF;
                i++;
                if((Recive_table[i-1]=='\n'))
                {
                        i=0;
                        Recive_state = 1;
                }

        }
        else
                TI = 0;
}

网友A:
对比下时序,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两种方式发送出去的数据完全一样吗

网友C:
void ESP8266_Set(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
}
这样就可以了,可printf应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