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三极管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7-03-06):
          三极管恒流源电路
相关参数如果查不到,需要自己检测。
三极管CE极电压反接,Ic=Ie+Ib,电流放大倍数α=Ic/Ib。有的α很稳定(如附表的2N3904从开始有基极电流就固定为5倍),搭建恒流源电路,由稳压源提供固定基极电流,即Ie=Ib(α-1)为恒流,不随负载Re改变,限制Re<Vcc/Ie。
设定恒流Ie,稳压管两端稳压Vw,即Ib=Ie/(α-1),Rb=(Vw-Vbco)/Ib,Vbco是BC结压降;取Rb=2Rw=2R,设稳压误差Δw,则恒流误差Δi=Δw(Rw+Rb)/Rb=Δw3/2,稳压管误差小,或者Rb适度取大,恒流误差就小。
下图,Ie=5mA,α=5,即Ib=5/4=1.25mA;Vw=2.1v,Vbco=0.766(检测方法在附件)Rb=(2.1-0.766)/1.25=1.067K(调节为1.076K)。

楼主:
**),误差分析
负载Re=001~0.3K,电源Vcc=3~6v,Ie=4.787mA~5mA,Δi=4.3%,稳压2.063~2.122v,Δw=2.9%,计算Δi=(3/2)2.9%=4.35%。
压降Vbco=2.063-1.205*1.076=0.766v,等效电阻Rbc=Vbco/Rb=0.766/1.076=0.712K。下图是电源3v和6v电路参数。

楼主:
**),三极管BC结压降Vbco的检测
说明书是0.75v(以厂商的测试条件),但是为了计算的电路参数接近实际,可以先测试,调节电阻R,使流过BC结电流等于计算的Ib,即B与C极两端电压是Vbco=0.766v。
稳压管可参照此法测试,工作电流说明书查不到,以5mA计算。

网友A:
电源反了吧?

电源+端接地。稳压管稳压的参考点是-电源。
对,电源要反接才行。

楼主:
**),PNP管恒流源
  上述恒流源电源接地是+端,需要-端就要用PNP管。
  下图TIS93三极管α=4.6,设计恒流Ie=5mA,即Ib=5/3.6=1.389mA;测得Vw=2.1v, Vbco=0.784v,即Rb=(2.1-0.784)/1.389=0.947K(调节为0.97K)。恒流误差4.2%。

楼主:
**),TIS93测试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PNP管恒流源  上述恒流源电源接地是+端,需要-端就要用PNP管。  下图TIS93三极管α=4.6,设计恒流Ie=5 ...

说白,这个精度不是很高,因为环路增益很小,产生误差的VBE,VZ的温漂,只当用在一般的埸合,不能用精密电路中。

三极管倒置使用,我也是几天前才知道,仿真数百次,得出结果就“翻译”电路。至于实际如何我就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S93测试数据

电流放大倍数有这么小吗?仿真不可相信。

您知道,我只会仿真,不理会人笑话,毕竟弄出自己的电路。若电路板实验者能告知结果,否定肯定我都开心。网上有说放大倍数小于1,我没有遇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BC结压降Vbco的检测 说明书是0.75v(以厂商的测试条件),但是为了计算的电路参数接近实际,可 ...

如果是非正常使用三极管,我以前的结论是错的,就当没说。

您应该有看到那些对我无端的攻击。我尽量详细介绍电路,分享给大家,反过来攻击我,天理难容。

网友C:
一般VCE的压降是0.01~0.3V,这种电路恒流精度不高主要是以下原因
1:稳压二极管随电流不同,其电压是有偏差的
2:Vbe有温度系数-2mV/摄氏度,离散性较大
3:三极管放大倍率,电流不同是有变化的,不是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VCE的压降是0.01~0.3V,这种电路恒流精度不高主要是以下原因
1:稳压二极管随电流不同,其电压是有偏差 ...

理论分析我很差劲,现就我将知道的讲讲。
1,三极管倒置使用,总觉得是另类,最近陆续有网友讲到,我也是刚刚知道。
2,Vce压降网上有说0.2~0.8,都是经验系数,随电压和流过电流而变,假如电流相对稳定,误差会小一些。
3,与正向使用不同,电流没有流过BE结,而流过BC结,同样会受温度影响,就影响精度。其内部物理现象如何影响,我一无所知。
4,我随机抽检仿真三极管,不同型号差别很大,多数放大倍数随Ib增大而减小,也有的很稳定,不知道实际管如何。
5,稳压管误差我帖中有分析,也是影响精度因素。
6,总之,仿真有待实际电路验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分析我很差劲,现就我将知道的讲讲。
1,三极管倒置使用,总觉得是另类,最近陆续有网友讲到,我也是 ...

仿真只是印证电路有没有问题,有些东西仿真也是无能为力的
1:三极管可以倒置使用,但是放大倍率极低,低压差可以,一般三极管的VBE反压不能超过6V
2:VCE是随负载变动的,理论是0.3V,电流量级不同,压降不同
3:相当于C变E了,但是放大倍率极低,可以从测量三极管极去分析问题
4:三极管型号不同,参数也不同,自然表现就不一样
5:稳压管的稳压值是不固定的,去看稳压管的曲线
6:仿真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或许你的建模就是错误的

你的分析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