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S的USB开关眼图改善仿真与分析

楼主(2017-03-06):
USB开关影响到了眼图,写了个文档总结分享给大家

1. ADS仿真简介
ADS是一款设计及仿真的软件,涉及电路、信号、电磁等多领域。不过,手机基带领域使用最多的,还是时域、频域的仿真。仿真的目的主要是寻找趋势、寻找理论最优、验证理论分析,要想通过仿真找到准确的设计参数比较困难。
ADS具体使用的资料,网上很多,这里只作大概介绍,如下图1-1所示
图1-1 原理图仿真界面介绍
       时域仿真选取所信号源和对应的时域仿真器,频域仿真选取S参数仿真器,不需要扫频源,搭好原理图,点击开始仿真图标,即可开始仿真。
       如果需要优化,加入OPTIMGOAL控制器设置好需要优化的器件参数和优化目标,点击开始优化。
       如果需要实时观看不同器件参数值的仿真结果,可以点击Tuning图标,选取调节的器件参数,开始实时调节观察结果。
2. USB开关匹配仿真与实测
       目前公司使用的USB开关,导通电阻5.5Ω,导通电容7.5pF,会将USB信号波形滤得比较圆滑。高通平台可以通过修改USB眼图相关的寄存器让眼图PASS,但是MTK平台对眼图改善的办法很少,导致USB眼图测试时,容易压模板,从而FAIL。如下图2-1所示。

图2-1 USB近端眼图
       上图波形在蓝色圈出来的地方压了模板,上升/下降沿不够陡峭,说明高频分量的插损S21太大,需要减小高频段的插损S21
       USB开关每个通路近似无源、线性的二端口网络,则S12=S21。此外,USB开关每个通路的结构近似对称,则S11=S22。以下为USB开关S参数仿真图。
       由于没有USB开关的准确模型,只能自己根据USB开关的特性,建立一个近似的模型,以一个通路为例,如下图2-2所示。
图2-2 USB开关近似模型
       对这个模型进行时域仿真、S参数仿真,结果如下。
2-3 时域仿真
2-4 S参数仿真
由上图可以看出,时域波形的上升沿较缓,S21/S12高频衰减大,S11/S22较为发散。
       为了避免压模板的那个角,需要抬升S21/S12的高频分量。如果增加外围匹配后,USB通路结构上会不对称,则S11S22。但是,USB开关导通电阻较小,忽略其损耗,仍可以看成无损耗二端口网络,则,又有S12=S21,则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减小|S22|,可以增大|S21|。与此同时,|S11|跟着减小,|S12|跟着增大。因此只需要将S22调收敛,就可以抬升S21/S12高频分量,让时域波形更陡峭。
       根据史密斯圆图可知,要收敛S22,需要先串电感再并电容,示意图如下。
2-5 USB开关模型匹配电路
       为了迅速找出最佳匹配电感电容值,可以使用ADS的目标优化功能,拖入下图的GOAL仿真控制器和OPTIM仿真控制器,设置1MHz~500MHz范围内,优化目标为|S22|<0.15,优化参数为L1C4。如下图所示。
2-6 ADS优化仿真控制器设置
       优化结束后,L1=17.6nHC4=8.1pF,匹配前后的时域仿真、S参数仿真如下图。(为了方便对比,匹配前的端口为12,匹配后的端口为34,端口1对应端口3,端口2对应端口4

2-7 匹配前后的上升沿
2-8 匹配前后的S参数反射系数
2-9 匹配前后的S参数传输系数
由上图可知:
1)匹配后的波形上升沿更陡峭。
2)匹配后的S参数反射系数更收敛,在583.3MHz以内有明显衰减。
3)匹配后的S参数传输系数在583.3MHz以内有明显抬升。
       实际USB开关电路中,加入LC匹配,经过微调得到L=15nHC=8.2pF,实测眼图如下图。
2-10 匹配后的USB近端眼图
匹配后的USB眼图,上升沿末端有了一些抬升,只与模板的角有轻微的接触,眼图PASS
3. USB开关匹配的优化
       前面一节只进行了单端口的匹配,从S参数反射系数可以看出,收敛性还较差。为了达到更好的收敛性,可以进行双端口匹配。如下图所示。
3-1 双端口匹配图
       为了迅速找出最佳匹配电感电容值,使用ADS的目标优化功能,拖入下图的GOAL仿真控制器和OPTIM仿真控制器,设置1MHz~600MHz范围内,优化目标为|S55|<0.15|S66|<0.15,优化参数为L3L4C11C12。如下图所示。
3-2 ADS优化仿真控制器设置
优化结束后,L3=16.1nHC11=6.6pFL4=16.2nHC12=6.5pF,时域仿真、S参数仿真对比图如下。
3-3上升沿对比
3-4 S参数反射系数对比
3-5 S参数传输系数对比

由上图可知:
1)双端口匹配的波形上升沿更陡峭。
2)双端口匹配的S参数反射系数更收敛,在700MHz以内衰减更大。
3)双端口匹配的S参数传输系数在700MHz以内抬升更大。
4. 总结
1)一般单端口匹配可以让USB眼图PASS
2)双端口匹配优于单端口匹配,若单端口匹配眼图FAIL,可以使用双端口匹配。

楼主(2017-04-08):
原创分享,阅读量竟然为0

网友A:
21IC没人了。。。

楼主:
这篇帖子应该弄个编辑推荐,让更多的人看到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创分享,阅读量竟然为0

感觉你很认真很用心,花了不少功夫,但是我看不懂,估计能看懂的又不在乎。
二姨随便一个标题党帖,胡扯几句,自己回复1000次,就1000个点阅,如果几个路过的顺手点几下,就是几千,多有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您什么时候发帖的,都沒印象,是现在才看到的。给予楼主崇高的称赞。 ...

我发的帖子都是项目中的实战,实用性非常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实用的实战经验。刚刚简単看了下,有个好奇:USB开关是长什么样子,眼图是什么? ...

USB开关就是模拟开关,我只是以USB开关举例,可以延伸到其他方面,眼图就是数字信号传输0101/00110011/00011100011……的波形叠加,用来判断数字信号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D(2017-06-19):
这两种眼图什么原因影响,怎么解决。(实际测量USB 波形)
楼主能否帮忙回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眼图什么原因影响,怎么解决。(实际测量USB 波形)
楼主能否帮忙回答呢?
...

你的USB整个通路(从源端到负载端的电路)的电路图贴出来,你是怎么测的也说明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USB整个通路(从源端到负载端的电路)的电路图贴出来,你是怎么测的也说明下 ...

MCU  外接U盘。
U盘接口通过外接5M长延长线连接U盘。
线宽12mil, 铺铜间距10mil。

网友E(2021-02-01):
太专业了  非RF方向的有点懵

网友F:
我有个产品,里面因为结构原因,以太网部分使用了一根50公分的延长线,PHY出来经过以太网隔离变压器,路径上又插入了一个无隔离的RJ45座,两个普通的2mm间距针座,普通排线传输,我胡乱让做线的把两对传输线双绞了一下,公司又没以太网眼图分析仪器,随便用示波器的无限余辉看了下,凭感觉就算完事了,心里一直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