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AD采集时,为什么通过graph观察不到想要的波形呢?

楼主(2017-03-06):
问题不知道出在哪

这是我的adc配置,有大神知道哪里出错了吗??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address中voltage1前加上&试试

网友A:
接收buffer size设置为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buffer size设置为1试试

刚刚试过了,采集的波形仍然不对。。

网友B:
外行,不知道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不知道啥东西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了,采集的波形仍然不对。。

采样频率设置高一些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版主

网友C(2018-03-0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版主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样,能教教我吗

网友D(2019-12-16):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可以恢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