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有没有220V转5V 且电流2A的芯片

楼主(2017-03-06):
请问有没有220V转5V 且电流2A的芯片,找了一圈没找到。
想用一块芯片的原因是电路要尽可能的小。
如果没有,还有其他方案吗?完成220V转5V 电流2A,并且电路尽可能小

网友A:
220是AC还是DC?

网友B:
你想要多小?

网友C:
我们大把的 AC DC 转换芯片

楼主:
为单个插座上的USB口和单片机供电

网友A:
拆个手机充电适配器就知道了

网友:
KA5H0380R/KA5M0380R/KA5L0380R系列

USA进口货,仙童大厂生产

TO220封装,带个散热片,20瓦都没有问题

网友:
集成MOS,一体化芯片

网友D:
AC-DC一堆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大把的 AC DC 转换芯片

周边电路也不能太复杂!

网友E:
没有给出来地方或者方案就不要比比!

网友F:
AC?DC转换,输出差不多10W的功率,这个可用小型的集成MOSFET的开关电源芯片了,推荐MPS的方案HF500。
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可以交流一下,QQ  624081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