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哪位坛友用过BQ76PL536吗

楼主(2017-03-07):
可以交流交流吗

网友A:
没有用过,碰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B:
嗯, 不要这样问, 有问题就直接问问题
这边有专家团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不要这样问, 有问题就直接问问题
这边有专家团队的

我用STM32与他通信,通信不成功,读回来的值要么是0xff ,要么就是0x00,硬件SPI和模拟SPI都用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不要这样问, 有问题就直接问问题
这边有专家团队的

我只用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碰到什么问题了吗?

SPI通信部成功

网友B:
终于看到你的提问了.  SPI 通信不成功, 是根本没有响应, 还是数据错误呢?

这是来自官网的有关这个器件和 开发板的软件资料, 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你的提问了.  SPI 通信不成功, 是根本没有响应, 还是数据错误呢?

这是来自官网的有关这个器件和  ...

我都是按手册上这么配置的,数据格式也是按手册上这么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你的提问了.  SPI 通信不成功, 是根本没有响应, 还是数据错误呢?

这是来自官网的有关这个器件和  ...

请问你有没有除了官方的例程,官方那个单片机没用过,看不咋懂

网友B:
还是没有回答:    SPI 通信不成功, 是根本没有响应, 还是数据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回答:    SPI 通信不成功, 是根本没有响应, 还是数据错误呢?

应该是没响应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我往寄存器里面写数据,我感觉就没写进去,我用硬件SPI和模拟SPI都试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C:
锂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B:
怎么叫应该是,
你写了什么,  SPI 回出来的数据是什么?  再次读回的数据又是什么
要是没有响应, 那么出来的数据要么全0, 要么 全1.
如果还没有响应, 先查硬件. 包括焊接问题, 供电问题, 复位问题, 连接问题等.
然后再检查 SPI 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叫应该是,
你写了什么,  SPI 回出来的数据是什么?  再次读回的数据又是什么
要是没有响应, 那么出来的 ...

读回来的就是全1,

网友D:
电池管理芯片别的怎么样

网友D:
楼主遇到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遇到了什么问题?

SPI通信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