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PWM波形

楼主(2017-03-07):
如何用DSP2812产生的PWM波形实现电动车调速器的功能?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问题
建议去 TI 的网站下载相关的方案资料吧

网友:
也在做这个…………

网友B:
波形的宽度与速度是有联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的宽度与速度是有联系滴。。

这个我知道,我用加速踏板与电机控制器的转把线接口连接来驱动电机是可以的,但是我把转把线接口与DSP产生的PWM波形相连电机是不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