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有没有用过ARM与x86平台通过pcie连接的,有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7-03-07):
背景:arm用的是NXP的i.mx6s芯片,通过自己1x的pcie与x86平台的pcie桥片相连;
问题:在x86的bios扫描pcie设备的时候,i.mx6s会挂死在那(具体表现是串口无打印,不能输入);
有没有专家,帮忙提个思路

网友A:
这个要调试,OK

网友B:
楼主1xPCIE与arm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1xPCIE与arm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

arm自带的pcie控制器,有一对pcie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自带的pcie控制器,有一对pcie接口

恩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