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入门

楼主(2017-03-07):
大家好,我是刚接触stm8的,想咨询各位前辈,这个东西该怎么入门吗,需要先学习51单片机吗,我完全没有头绪,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先一个目标,分解任务,慢慢写出来就好了;
学习单片机编程设计目的并不是学习一个单片机,而是一种思路,没有一定要学哪个;
多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一个目标,分解任务,慢慢写出来就好了;
学习单片机编程设计目的并不是学习一个单片机,而是一种思路,没有一 ...

前辈,我只学过C语言,想学习这个单片机,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网友B:
买块开发板,照着例程练练,stm8要用IAR

网友C:
建议先从51入门,STM8和51还是有点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从51入门,STM8和51还是有点不同的。

你的意思是先练习5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开发板,照着例程练练,stm8要用IAR

IAR我已经安装了,能推荐个好的方法吗

网友D:
买块开发板练习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我已经安装了,能推荐个好的方法吗

我学这款的时候,看看例程,然后自己把外设练习一下,先点个灯,然后定时器,AD,CAN等等,要想学好得有适当的项目做,比如DIY个什么东西,例程只是入门。

网友E:
加油我,我也是

网友F:
好像没弄单片机的视频。还是先学单片机吧。

网友G:
STM8和单片机51是差不多的。

网友G:
买个相关的开发板或者ST活动的评估板跟着写程序就行。

网友H:
买个开发板 跟着做历程 不需要先学51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先练习51吗

主要是这个没视频,51视频多,入门快

楼主:
你也刚学?qq留下来咱们切磋切磋

网友I:
先学习一点单片机基础,还是很有用

网友J:
,建议到21ic公开课平台找相关课程,跟课程学习哦。

网友K:
这款单片机很好上手的,有丰富的库函数,常用的功能基本可以调用,缺点是偏上层了,对底层操作学习不是特别好,总体来讲都可以,学习最好要配一个目标,实际项目最好。

网友L:
stm8比较老,现在比较用的多的是stm32

网友M:
开发板练习最直观,学着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