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从控编码方式探讨

楼主(2017-03-07):
各位大神:
      请问谁知道怎么样通过硬线(多增加一个线束)的方式自动识别出从控的位号?

网友A(2017-06-27):
这么做复杂,又不实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通过硬线呢?

网友C:
这种方式比较麻烦   可以通过高低电平组合来识别      不如用CAN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