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SRAM+FLASH+2片AD7606

楼主(2017-03-07):
我想有4个外设,SRAM+FLASH+2片AD7606(16位的),这些都可以直接接在DSP  XINTF的0、6、7区上吗?
看到中间有利用CPLD译码的,不会用CPLD, DSP也是刚接触,小白不懂,打算用28335
另外看到有说用IO引脚直接接AD7606,需要32个脚  这个感觉有点费劲

请大神指导指导或者推荐下有没有这方面介绍详细点的资料,跪谢啊啊啊啊啊

网友A:
这个AD肯定不能甩在FPGA上。

网友A:
CPLD只是外扩接口,如果外设就可以,直接使用地址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只是外扩接口,如果外设就可以,直接使用地址访问。

谢谢啊  那我的AD可以直接甩在DSP的xintf区,还有flash,sram能放完吗

网友B:
SRAM和FLASH 是肯定可以的   但是AD7606不确定
如果是TI的AD/DA  一般都会有与DSP连接的说明

网友B:
关于能不能放下  我觉得想办法肯定是可以的
如果用完了片选  那么就用用不着的地址去逻辑组合出来一个片选用

网友B:
希望提供详细的资料  大家一下讨论

网友C:
ADC是作为外部接口吗?

网友C:
CPLD可以作为连接接口,直接读取ADC。

网友D:
以前用过一个DSP+FPGA的上面两路AD和一路DA

网友E:
DSP可以通过EMIF访问外部的FPGA

网友F:
这个有现成的设计方案。

网友F:
可以使用EMIF接口,读取CPLD,CPLD可以外接ADC芯片。

网友G:
直接使用FPGA读写ADC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AD肯定不能甩在FPGA上。

这个CPLD读取ADC芯片,可以连接。

网友H:
外接的AD7606,可以通过FPGA读取。

网友H:
如果不需要小信号分辨率,可以使用高位的ADC接口。

网友D: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D:
你看看有个2812+CPLD的设置。

网友I:
通过EMIF接口读取FPGA上挂载的ADC

网友I:
SRAM可以挂载在DSP上直接运行读取。

网友J:
DSP不是访问外部接口EMIF吗

网友J:
使用EMIF的CE1读取AD转换芯片。

网友K:
楼主准备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K:
CPLD读取ADC节约时间,通过emif读取。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见仁见智。@htmlme @zhangmangui @qiufengsd @xiaoyaodz @isseed @mmbs @ghuca @dzfansman @i1mcu @kkzz @chenci2013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点
1.CPLD和FPGA确实应该是能提高速度,我都没用过,现在的外设情况应该是就DSP就够了
2.关于EMIF 28335的手册里没提到,不知道和XINTF是不是一样
3.之前也搜集了一些资料,我认为直接SRAM、FLASH、2片AD7606通过XINTF共用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应该是可以的,AD7606是16位的,他们应该可以各自用28335的0、6、7的半个区,当然这些都是我认为的,还没到验证的阶段,上传一个之前看到的原理图
4.那位说有现成方案的大神能不能上图,让我们学习学习呗,好东西共享
5.最后感谢高亮此贴的大神,总是分享一些好的东西,让更多的人收益!

欢迎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谢谢

网友L:
可以直接使用在DSP上使用ADC。

网友L:
AD7606作为外设可以访问。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个AD肯定不能甩在FPGA上。

FPGA可以去读ADC的数据

网友M:
DSP通过FPGA访问ADC芯片。

网友N:
可以使用高位的作为数据接口。

网友N:
信号分辨率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接高8位作为数据。

网友O:
这个实现的方案的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K:
这个28335可以通过emif接口读去CPLD数

网友K:
将AD7606作为外设通过CPLD访问接口。

网友P:
可以通过FPGA通过访问ADC芯片。

网友P:
楼主使用emif接口访问就可以

网友Q:
使用开发板,有开发板带有这个源代码

网友Q:
TMS320F28335可以实现EMIF+CPLD实现读取。

网友I:
这个有DSP5509有这个方案。

网友I:
如果选择c6000的芯片可以使用高端一些的DSP+FPGA方案。

网友R:
这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R:
ADC就是外设访问而已。

网友S:
CPLD代码可以根据2812的编写

网友S:
使用FPGA访问AD芯片数据处理速度比较快。

网友T:
CPLD可以外接ADC芯片。

网友U(2017-04-06):
楼主要选择什么的方案?

网友U:
FPGA做信号采集和DSP做信号处理,确实好方案。

网友V:
DSP通过EMIF接口访问CPLD。

网友V:
TMS320F28335没有这么多的IO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G:
CPLD不是译码,是信号采集。

网友G:
楼主把CPLD作为外设访问就可以。

网友W:
CPLD的程序有吗?

网友W:
现在不会Verilog的编程,CPLD开发有点困难。

网友F:
DSP直接读取AD7606,IO不够。

网友F:
使用CPLD拓展IO,连接AD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