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7-03-07):
对这个电路(D1稳压值为5V,D2的稳压值为4.7V),我有点不解,Q1的接法貌似不能工作啊,大神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
哪是输入 哪是输出,负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是输入 哪是输出,负载在哪里

这是电源电路图的一部分,那个L1其实是个变压器绕组,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电源,+5V和CPU是输出端.

网友A:
很大可能是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可能是抄错了

截图如下:

网友B:
上面那个三极管NPN的,反着接,能通?楼主你这个是书上来的吧?什么书?能给大家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三极管NPN的,反着接,能通?楼主你这个是书上来的吧?什么书?能给大家看看不? ...

不是什么书上的,在网上看到的,是开关稳压电源电路图,另外我把L1换成12V的电源,仿真了一下,NPN型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确有4.9V的输出电压。

网友:
wenku.baidu.com/link?url=I9MmuJNLg2ljhW8WbrNbTXZ2ta77eYysL9dkFSEaJArAjeS9DvaAqmox__oZfdVpGBmnEN5Jp_d0RY9WxMGhtr-aJjAxsAm8jiiqsLXPqT_可以看看这个**,里面会解决你的疑问

网友:
没权限发连接,直接把网址放在浏览器地址栏就能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什么书上的,在网上看到的,是开关稳压电源电路图,另外我把L1换成12V的电源,仿真了一下,NPN型三极 ...

bc正偏是有电压,但是电流应该很小,你加个负载试试,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c正偏是有电压,但是电流应该很小,你加个负载试试,是不是拉低了

好像是利用三极管的倒置降低三极管的导通压降的,也许是其他用途

网友D:
你前面用5V电压试试看上面输出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利用三极管的倒置降低三极管的导通压降的,也许是其他用途

刚简单仿真了下,三极管倒过来用是可以的,理论上说确实也是可以,就是参数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前面用5V电压试试看上面输出是多少

现在我不在家,就做个简单分析吧,如果输入电压为5V的话,D1两端的电压不足稳压值,此时D1处于开路状态,Q1和Q2不会导通。

网友E:
三极管倒置使用,网上有介绍,主要是在工作电压不高的情况下,电流放大倍数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简单仿真了下,三极管倒过来用是可以的,理论上说确实也是可以,就是参数有点不一样。 ...

主要是看着不习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着不习惯

电流放大功能没有了,我仿真出来Ib和Ie电流是相等的

不同型号差别很大,我随机抽检仿真,有的放大倍数固定,1倍多到数倍,有的不固定,几百倍,但是随Ib的递增而递减。但是电流都汇总到集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放大功能没有了,我仿真出来Ib和Ie电流是相等的

单独对三极管仿真,正如17楼所说,Ic=Ie+Ib,同时输入电压越高,Vec越大,Veb越大(不过比正向导通电压要小一些)。

如果在发射极加上1K电阻的话,Ve<Vb,Ve<Vc,Vb>Vc,不过电流关系不变(Ic=Ie+Ib)。

如果正向使用,Ie=Ib+Ic,只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独对三极管仿真,正如17楼所说,Ic=Ie+Ib,同时输入电压越高,Vec越大,Veb越大(不过比正向导通电压要 ...

Ic=Ie+Ib是任何时候都成立的,我的意思是这时候Ie=β*Ib,其中β值还变成1。百度倒置三极管,还说β值约为0.5,http://www.doc88.com/p-389740550758.html

网友F:
这部分电路是啥作用呢?

网友:
看起太变扭

网友A:
电路图元件参数都不标,不好评估;
D85上方箭头是表示由CPU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元件参数都不标,不好评估;
D85上方箭头是表示由CPU控制?

应该是CPU控制,看来不是输出端.

网友G:
看起来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