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精度测距

楼主(2017-03-07):
传感器安装在室外,传感器上面50mm盖着整块铁板,现在想精确测量传感器到铁板的距离,比如:50mm是正常状态,55mm报警。
我试了一下漫反射光电开关,感觉这种临界情况很难分辨,不适合。
想知道哪种传感器适合这种应用,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要具体的距离值,只是不同的距离报警的话,建议用触碰开关的方式

网友B:
可用接近开关

网友C:
楼上资料好多啊

网友D:
如果铁板只在很有限的距离内移动,且铁板的平整度较高,那么可以用光反射法检测。倾斜安装一带罩的激光LED(激光条码扫描仪用的那种),光路设计成具有一定夹角的反射光路,那么反射光斑的位置将与铁板到检测平面的距离有关。如此,铁板在合适的距离内,反射光斑就会落入特定区域,在该区域内放置光电传感器即可获知。一旦铁板的距离过远或过近,光电传感器就无信号了,此时即可判定越限。本法要求铁板足够平整,如果铁板不平整,可以在上面安装一小块平面镜。
楼主没说清楚具体应用,检测个盖子,那此法完全可用。如果是某种机器的连续送料,那就不能直接用了,但也有办法解决。

网友:
摄像头+激光。

网友E:
似乎是下水盖防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是下水盖防盗

哈哈,那还不如写上“水泥盖板,不值钱”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铁板只在很有限的距离内移动,且铁板的平整度较高,那么可以用光反射法检测。倾斜安装一带罩的激光LED ...

是地秤啦,给汽车称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用接近开关

好质量

网友G:
激光反射式比较好搞,可以试试基恩士的产品;
搜Keyence官网,以前用过,性能合适,灵敏度、分辨阈值都可以设定,不过价格小贵。看你的应用似乎精度不算太高,原来用这个东西是做直线电机位置反馈的,精度接近微米级了,用在这儿性价比可能不行,可以找找精度更合适的。

网友H:
夏普的光学漫反射测距传感器可以试下,某宝上就有很多。不过前提最好满足平整度高,纯色,这样传感器输出才会线性。

网友I:
量程?精度?成本?要求具体多少?加我QQ4*6*5*6*9*0*2*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地秤啦,给汽车称重的。

早说地秤嘛,哈哈,50mm会不会搞错,是50cm?
要么是检测秆盘下沉量,你把意图,环境再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说地秤嘛,哈哈,50mm会不会搞错,是50cm?
要么是检测秆盘下沉量,你把意图,环境再说详细点. ...

T叔,这个不是用来检测地秤下沉量的。主要想法是用来防止某些人用千斤顶或者吊车把秤体(铁板)支起来,把称重传感器卸走(卸走的目的是加装作弊设备,遥控加减称量数据)。
我希望得到的传感器是一个开关,它与秤体铁板距离在200mm以内是正常工作状态,如果距离增加到205mm,就报警。测量距离200-300mm,精度要在3mm以内就够了。
一些便宜的传感器,比如光电开关之类的,在开关动作的范围内,都有一个回差值,大概5-7cm,这是没法用的。
目前的超声波传感器勉勉强强,激光测距传感器能做到2mm,但成本太高了。愿望成本在百元以内。
我再查查红外的距离传感器,估计精度也达不到。
你说我怎么办?

网友J:
引用 楼主:
T叔,这个不是用来检测地秤下沉量的。主要想法是用来防止某些人用千斤顶或者吊车把秤体(铁板)支起来, ...

超声波传感器, 的相对精度可以满足,  100

高精的..... 要去到  200~500

网友J:
其实换一种思路, 在平台上放光电对射不就行了,,,,,抬高就报警,  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光电开关, 固定在刻度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地秤啦,给汽车称重的。

那样的话,我给你说的方法没问题。不过,你这个需求够奇怪的,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T叔,这个不是用来检测地秤下沉量的。主要想法是用来防止某些人用千斤顶或者吊车把秤体(铁板)支起来, ...

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简单了。用简单钳工手艺做4个这样的“元件”:找根合适铁管,截成适当长度,铁管内径正好可以放入一根适当长度的螺栓,注意是螺栓头能放入。再找另外一根稍细的铁管,外径恰好能塞入前面说的铁管,内径则稍大于螺栓直径,再找根适当的弹簧即可。组装时,先把粗铁管焊到铁板上,再依次放入弹簧、螺栓(头朝里并涂上黄油),再把细铁管塞入,如果不能紧密配合需要焊一下。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适当长度的弹性柱,端点压住一个开关。当地磅的承载铁板在正常范围内上下浮动时,要保证弹性柱压住开关。当向上越限时,开关被释放,据此报警即可。四个角各布置一个这样的弹性柱加开关装置即可。如果是地磅厂来生产,可以直接用机加工艺生产,原理一致,但结构可以做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这个不是用来检测地秤下沉量的。主要想法是用来防止某些人用千斤顶或者吊车把秤体(铁板)支起来, ...

直接在称重传感器底部装一个微动开关.传感器非正常抬起就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称重传感器底部装一个微动开关.传感器非正常抬起就发信号.

正常情况下,秤体被几吨十几吨的汽车压上去,表面也是会有上下浮动的。这种开关要越过一定限度才动作,承压也太高了,应该不好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简单了。用简单钳工手艺做4个这样的“元件”:找根合适铁管,截成适当长度,铁管内径 ...

春阳老师的建议让我想起了汽车减震器,我觉得还是很靠谱的,不知道机械那边有多大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秤体被几吨十几吨的汽车压上去,表面也是会有上下浮动的。这种开关要越过一定限度才动作,承 ...

在传感器底下的地基上挖个小坑嵌入微动开关,开关不承受重力.传感器取出来,微动开关复位.

网友K:
金属板表面较为光滑的话,可以用涡流的方式,精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