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u盘升级

楼主(2017-03-07):
请问哪位高手做过imx6q U盘升级,通过U盘升级UBOOT、KERNEL \ROOTFS.
我用的是3.14.52 的Linux的BSP,请问有没有相关的PATCH

网友A:
没做过,但是我分析过一款车载产品,他使用256M nand
升级uboot使用的是
kobs-ng init -v ./uboot.bin 命令。这个kobs-ng会写2份uboot,第二份是备用的。好像防止第一份有坏块。
升级kernel是直接写mtd
rootfs他不是写的镜像,而是重启后进入安全模式,直接复制的零散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但是我分析过一款车载产品,他使用256M nand
升级uboot使用的是
kobs-ng init -v ./uboot.bin 命 ...

你好,多谢指点,请问重新启动是用什么方式进入安全模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多谢指点,请问重新启动是用什么方式进入安全模式的

文件系统里写个标志就可以了自己随便设计

网友B:
你可以模仿fastboot自己做U盘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