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MCU QFN32封装

楼主(2017-03-07):
寻找一款MCU   QFN32封装   P1 P19 P25是VCC   P2 P21 P24是GND   电压使用3.3V左右     P28 P29 P30 P31 P32应该是通信接口 但不知道是哪种接口     没有使用外部晶振  内部应该有RC振荡器    型号被打磨了 勉强看得到第一行开头是S 结尾是A  第二行开头是C/G    求助各位大神查找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十分感谢!

楼主:
求助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不晓得哦

网友B:
这个不好办啊

网友B:
即使你知道MCU型号了。也没有代码啊。

网友B:
还不如根据功能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MCU呢

网友C:
莫非你能解密

网友D:
你小子是不是要干坏事

网友E:
像是芯科的c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