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CPU复位问题求解

楼主(2017-03-07):
最近分析了一款车载机,他使用的是i.MX6 CPU和一块瑞萨的MCU。
uboot不能中断。所以我硬改了他的uboot,去掉了bootcmd,现在上电后uboot不会自动引导,中断在了uboot命令提示符

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每隔60秒cpu都会复位。我查看了看门狗寄存器,2个狗的WDE都是0,也就是看门狗没有开,那会不会是另一个瑞萨的MCU起到了看门狗的作用呢?
如果是瑞萨MCU在复位i.MX6,是通过什么手段呢?我在datasheet上没有找到相关的RST引脚,很疑惑。
有一个ONOFF引脚,在PCB上是悬空的,并没有被他使用。

求指导

楼主:
已经研究出来了,可能是通过拉低POR_B引脚为低电平来复位cpu的
但是没发现POR_B与瑞萨单片机的哪个引脚是直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