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一下中颖的单片机可以读器件的ID吗

楼主(2017-03-07):
用的SH79F3283

楼主:
产品需要一个识别码  想从每片单片机的唯一ID序列号上面下手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获取这个ID码

楼主:
之前考虑过用随机数来产生,但是如果种子数不同的话会导致每一次开机都会不同,而种子数相同的话又达不到区分的效果

楼主:
貌似找到方法了

网友A:
中颖的大多可以直接用ISP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