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入10V到30V输出15V左右的DCDC芯片推荐

楼主(2017-03-07):
如题,请坛子里面各位大神推荐一下常用的DCDC芯片 参数是:输入10V到30V输出15V左右,求推荐,在线等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哪路大神来帮帮忙呀~~

网友A:
又升压又降压的,没见过!

网友B:
TI和美信有,但是估计你是不会用的,好像是30元/片,不共地的话你可以使用反激非隔离IC,可以达到你的使用目的

网友C:
能加Q详细了解下吗?我Q3121920471

网友D:
专用的:LM5118 LTC3789,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用的:LM5118 LTC3789,大电流;

多谢 指点 多谢

网友E:
用3843做个BUCK-BOOS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843做个BUCK-BOOST就可以了

这个 给力 BOM成本 很低 问下版主 有类似方案参考吗 不甚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 给力 BOM成本 很低 问下版主 有类似方案参考吗 不甚感谢

DC-DC电路分为BUCK、BOOST、BUCK-BOOST这3种,这3种电路都可以用3843来做,你的电源就适合BUCK-BOOST电路,3843的启动电压比3842低很多,正好你的电压合适,以前业余时间用这个IC做着玩过,不过没有生产过,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拓扑,做出来不难。

网友F:
电流参数不标怎么推荐?
buck-boost输入输出不共地,看你系统是否能用。
如果输入输出共地,电流不是特别大的话,用sepic吧。
如果输入输出共地,电流很小,就34063搭个“buck/boost”单绕组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参数不标怎么推荐?
buck-boost输入输出不共地,看你系统是否能用。
如果输入输出共地,电流不是特别大 ...

电流1A就够了 如果用ti的在线工具 给出的方案 靠谱吗 版主用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电路分为BUCK、BOOST、BUCK-BOOST这3种,这3种电路都可以用3843来做,你的电源就适合BUCK-BOOST电路 ...

多谢 版主 提点 电源这款 以前都是直接 拿demo方案来用的 没有深入了解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