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新手求助 LCD RAM地址定义出错

楼主(2017-03-07):
LCD, RAM, IDE, dc, rc
刚接触中颖单片机,SH79F66A
unsigned char xdata SEG[16] _at_ 0x01e0;

001.C(38):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确定是RAM地址定义问题?  我感觉是某个地方赋值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RAM地址定义问题?  我感觉是某个地方赋值有问题

就是地址指向问题,改成8位地址就不会报错,大于8位就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