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TIM1 input clock、TIM1 counter clock、TIM1 output clock什么关系呀?

楼主(2017-03-07):
请问:TIM1 input clock、TIM1 counter clock、TIM1 output clock什么关系呀?
TIM1 input clock (TIM1CLK) is set to APB1 clock (PCLK1),since APB1 prescaler is equal to 1.
TIM1CLK = PCLK1
PCLK1 = HCLK
=> TIM1CLK = HCLK = SystemCoreClock =80MHz

To get TIM1 counter clock at 16 MHz, the prescale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Prescaler = (TIM1CLK / TIM1 counter clock) - 1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 /16 MHz) - 1

To get TIM1 output clock at 24 KHz, the period (AR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ARR =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 output clock) - 1
= 665

TIM1 input clock不就是直接从端口输出了吗?为什么还有TIM1 counter clock、TIM1 output clock?

网友A:
TIM1 input clock,任何外设都是需要时钟才能运行的,你可以把这个输入时钟看成是使TM1运行的心脏。这个时钟是挂在APB总线上的。属于直接从APB总线上获取到的时钟。
TIM1 counter clock 在可以理解为定时器的实际时钟,这个一般是通过TIM1CLK分频达到的。
TIM1 output clock是定时器的实际定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