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使用Quartus开发FPGA项目流程的问题?

楼主(2017-03-07):
在一般的教程里面,都是上来就给出代码,让读者去分析,但是看了不少代码之后不禁有个疑问,这些大神们是如何想到将代码写成这样的呢?在看教程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种RTL级的连接图具有非常直观的效果,有点像数电实验接线一样。
我想如果在设计一个项目之前,应当先针对需求,一张RTL连接图,里面将各个模块分清楚功能,输入输出等。
然后再像填空一样去往这些模块里面填代码。
但是我没有在Quartus中,发现这样的界面,只有一种类似的Block Diagram,请问图中所示的这种连线图怎么定义呢?

另外,我看FPGA开发流程中,很多都提到了布线这一步骤,但是教程里面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如何实现布线的。

网友A:
我也是一个FPGA的初学者,对于FPGA的工程整体还是不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
目前只会一些简单的工程设计,对于复杂的工程建立结构不了解。

网友B:
FPGA开发有两种方式:编程语言和RTL。一般编程语言用verilog和VHDL,编译完成后就自动转换为你看到的RTL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