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楼主(2017-03-07):
在开发STM32的时候有Debug里面有Dialog DLL 选择,但是新塘的选择什么?
软件调试的时候一直无限权操作寄存器,***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楼主:
图片附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选器件的时候它自动设置。如果不能正确自动设置就是不支持或支持不好

网友B:
在Flash烧录选项看看有没有设置烧录地址的

楼主:
我是用软件仿真,如果每次都要用Nu_Link这样子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选器件的时候它自动设置。如果不能正确自动设置就是不支持或支持不好 ...

我是用软件仿真,如果每次都要用Nu_Link这样子不行

网友C:
实在不行就直接运行看结果。

网友D:
新唐的m0/m4 在keil裡面不支援軟體仿直。
原因是mcu功能行為只有硬件上面有,軟體沒有辦法模擬出來

网友E:
不用动它。该编译编译,该Debug就Debug。

网友F:
这里别动,能编译和烧写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别动,能编译和烧写代码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用软件仿真。现在我改用IA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唐的m0/m4 在keil裡面不支援軟體仿直。
原因是mcu功能行為只有硬件上面有,軟體沒有辦法模擬出來 ...

恩,发现IAR支持

网友G:
新唐的有IAR版本的开发工具?

网友E:
玩不转,从来不调试的路过,都是直接看结果。

网友B:
IAR有支持新唐的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