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CB制作厂家推荐?

楼主(2017-03-07):
自己最近在做433Mhz的CC1101无线模块,想找一家PCB厂家来制作和SMT贴片?。由于自己也是学生,不需要大批量生产,但是不知道哪家靠谱?所以想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两家厂商。谢谢啦!

网友A:
常规厂家即可,注意指定用FR4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厂家即可,注意指定用FR4板材。

谢谢版主了,原来自己也没了解过这方面,在网上了解过后,高频板需要介电常数(Dk)必须小而且很稳定,通常是越小越好信号的传送速率与材料介电常数的平方根成反比,高介电常数容易造成信号传输延迟。其次介质损耗(Df)必须小。
FR4玻璃纤维板压制的,而且是整张的环氧树脂玻璃布压制,颜色方面整板比较均匀,鲜艳。一般这种使用在高频板上的。
我这些理解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了,原来自己也没了解过这方面,在网上了解过后,高频板需要介电常数(Dk)必须小而且很稳定,通常 ...

PCB基材的介电系数也不是越小越好,因为越小越贵,故适中即可。FR4是最廉价的通用型高频基板,使用频率可以达到3GHz以上,更何况你的433MHz。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