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以快速的区分PMOS和NMOS呢

楼主(2017-03-07):
如何可以快速的区分PMOS和NMOS呢

网友A:
楼主指的是原理图的区分还是实物的区分呢

网友B:
看沟道的方向,向内还是向外的

网友B:
用万用表,应该是区分不出来的,还是看原理图和数据手册的说明

网友C:
我觉得是可以由万用表测出来的,就像三极管一样

网友D:
可以根据电流的方向来判断,流入P,流出N

网友E:
根据衬底PN结的方向,PN结指向内的为NMOS管,PN结指向外的为PMOS管

网友F:
看数据手册。别无他法。 万用表测量不出来 因为你事先不知道管脚的分配。

网友G:
楼主指的是原理图的区分还是实物的区分呢?

同理,看原理图,就需要看手册

PCB就需要看走线的粗细 以及net

网友H:
看字标 然后速查手册吧!

网友I:
可以对比的三极管的pnp和npn来看,很快就识别了

网友J:
是兼容的吗?应该有类似的地方。

G---B
D---E
S---C

是这样的吗?

网友K:
记住"P→"朝外放就行了,N不用记了
PMOS→简称P→P都是朝外放的拉;
21ic上面t叔的办法

网友L:
可以从电压的高低来判断,如果D在上,S在下,说明D端电压高于S端电压,管子导通则为NMOS管,相反,S在上,D在下,S端电压高于D端电压而导通,说明为PMOS管。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兼容的吗?应该有类似的地方。

G---B

我觉得B和D的功能类似,D和E扯不到一块的吧

网友M:
搞清那个箭头的本质,衬底和沟道的PN结的极性,搞懂就很容易认识了

网友N:
NMOS是栅极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断开,可用来控制与地之间的导通。
PMOS是栅极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断开,可用来控制与电源之间的导通,

网友O:
简单判断:看箭头方向,向内的为NMOS,箭头向外的为PMOS。

网友P:
判断MOS管是增强型还是耗尽型,是看线条是虚线还是实线,如果是实线就是耗尽型,虚线是增强型。

网友Q:
我记得网上有个文档,写mos管写的很好的,很容易就辨别了

网友R:
PMOS 和 NMOS ,通常的符号画法是在符号中标示出衬底,并用箭头方向区分P沟道和N沟道,而提问中的符号是不画衬底,而在G极上用“有O” 与“无O”来区分P沟道和N沟道,即“有O“为P沟道,“无O”为N沟道

网友S:
可以根据衬底判断 如果衬底是n型重掺杂 那么是pmos如果衬底是p型重掺杂 那么是nmos

网友J(2017-06-06):
感觉 还是看说明书 比较好!

网友T:
世界上有个东西叫M8晶体管测试仪,(不管你是晶体管,MOS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感)只要将管子插上去按一下测试什么管脚和极性参数全都出来了,哪还用得着翻手册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