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教整流桥前端波形为什么会振荡

楼主(2017-03-07):
变压器的原理图如图所示,请教下,变压器输出连上整流滤波电路后,整流桥前面的波形Us为什么会出现振荡,这个振荡能消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上并联小额电容。

小额电容一般取多大呢?
我在每个二极管上并了一个3.3NF的CBB电容,波形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