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mx生成的代码能被哪个编译器打开呢

楼主(2017-03-07):
cubemx生成的代码能被哪个编译器打开呢

网友A:
stvd,iar和mdk肯定是可以的,应该生成的时候有编译器选项的吧

网友B:
这个生成后用的是HAL库,用的人还不是很多,建议用标准库

网友C:
能被ST的软件,MDK和IAR都是可以的。

网友D:
能被哪个编译器打开,取决于你生成的时候,选择哪个软件的兼容格式。支持的软件还是不少的

网友E:
cubemx确实方便不少,再配合HAL库是以后的方向

网友F:
IAR KEIL4 KEIL5

你在生成工具的时候 会提示的!

可以选择!

网友G:
一般 你使用IAR 就会生成IAR的。你是用keil就会生成keil的。

网友G:
如楼上所言,你用4 就是生成4 用5就会生成5 不一样!

网友H:
当然,使用CubeMX有利有弊。
使用Cube的坏处是,它对操作封装的太好了,不利于你对底层操作的理解。
如果是刚开始使用STM32系列芯片,个人建议先使用标准库。

网友I:
CubeMX是很好的开发工具,可以省去查看寄存器的麻烦,甚至硬件驱动的细节都不必关心。

网友J:
主流的stm32的编译器都可以,你不用操心的。

网友K:
只要使用了cubemx,你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到架构的设计上吧,外设的初始化基本不用操心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stvd,iar和mdk肯定是可以的,应该生成的时候有编译器选项的吧

这个选项在哪里呢,我怎么没找到,能给个教程吗

楼主(2017-11-24):
引用 网友C:
能被ST的软件,MDK和IAR都是可以的。

找到了,在输出选项中是有的。

网友F:
在产生工程的时候 可以选择 是产生的 IAR 还是KEIL 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