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 在keil环境下如何在RAM中调试

楼主:
如题:新唐NUC472 我想把我的程序放在RAM中调试,不往flash中下载了。请教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设置,我用的是keil

楼主(2017-03-07):
如图 我在配置的时候就没有调试器下载地址可以选

网友A:
在Utilities里配置呢。你找错地方了

网友A:
貌似这样的,不过我没试过。

你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的,不过我没试过。

你先试试看。

谢谢啊,不过这个还是把程序烧写到flash里边调试的,我是想放在RAM中调试

网友B:
没搞过这个,都是下载了运行的。用arduino的时候貌似有这个选项。

网友C:
谁会配置这个啊,听起来好像不错,下到内存可以保护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