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关于自激振荡的反馈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求大神答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07):
“中频段由于AF>0,A和F的相角是2N派”
原书里面没有这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段由于AF>0,A和F的相角是2N派”
原书里面没有这句。

就是我图片里面划出来的一段话。A和F的相角加起来是2N派,这代表什么啊?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图片里面划出来的一段话。A和F的相角加起来是2N派,这代表什么啊?怎么推导出来的? ...

如果是2N,就不会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N,就不会自激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2N?

网友B:
这本书非好书,误子弟,这是错误的结论,弃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非好书,误子弟,这是错误的结论,弃了它。

大哥,清华大学童诗白的模电书。。。。

网友B:
相位角在180-360度的,都有自激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清华大学童诗白的模电书。。。。

大名,又怎么样呢?他是教育大师,非工程大师,也非科学家。你是典型的迷信教材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图片里面划出来的一段话。A和F的相角加起来是2N派,这代表什么啊?怎么推导出来的? ...

这话不对。如果“AF>0,”且“A和F的相角是2N派”那就要产生振荡了,你在划出来那部分下面的式子(绝对值)也不成立。后面说的一大堆也不成立。
估计作者是把反相放大器考虑进去,但式子中未表现出来。
这是什么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话不对。如果“AF>0,”且“A和F的相角是2N派”那就要产生振荡了,你在划出来那部分下面的式子(绝对值) ...

是童老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不对。如果“AF>0,”且“A和F的相角是2N派”那就要产生振荡了,你在划出来那部分下面的式子(绝对值) ...

那正确的描述是什么?AF>0说明已经发生正反馈,A和F的相角加起来到底是多少才是自激振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正确的描述是什么?AF>0说明已经发生正反馈,A和F的相角加起来到底是多少才是自激振荡? ...

注意相加的符号的正负极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清华大学童诗白的模电书。。。。

不错,是清华的第四版。不过已经是华成英主编。
我仍然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妥。如图中红色线所示,那是相量,表示其大小(模)应该加上绝对值符号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正确的描述是什么?AF>0说明已经发生正反馈,A和F的相角加起来到底是多少才是自激振荡? ...

A和F上面都有个点,是相量。这样表达不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和F上面都有个点,是相量。这样表达不妥。

认为中频段的环路增益的相位是同相位的?这有可能吗?误人子弟的书。

网友C:
LZ:

“为什么中频段由于AF>0,A和F的相角是2N派,怎么得出来的?”

因为是负反馈(注意其反馈至负端)且认为中频段没有附加相移,所以AF环路相移为2nπ。

此外,注意书上说的低频和高频段所产生的附加相移。

网友D:
相位余量《90,不易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为中频段的环路增益的相位是同相位的?这有可能吗?误人子弟的书。

此书后面又是这样写。

说此书使用符号前后不一,造成混乱,没有错。

当然,懂的人一看就明白作者要表达什么,可对初学者来说,很容易造成迷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书后面又是这样写。

说此书使用符号前后不一,造成混乱,没有错。

我是指构成负反馈时,不自激时,一定是2N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构成负反馈时,不自激时,一定是2N吗?

“不自激时,一定是2N吗?”
当然不一定。可能39度,可能60度,可能90度……

网友E:
不相移的区才叫中频区,定义而已

网友F:
这个好像说的更简洁些,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中频端无相移,0,2N都是表示无相移。

网友G:
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都会带来衰减和相移。

网友H(2019-08-07):
      对于这个问题,我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大家能指出来,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
      关于相角为2nπ的问题,我们需要理解A和F上都标有小点这一细节,这代表这是表示正弦量的复数,因为放大电路中的输入量是正弦信号。
      上一点理解后就简单了,在中频段,A和F都是实数,我们暂且认为AF=m(式1),m是一个实数,化成相量式(也就是正弦量的复数表达中),AF=m(cosφ+j*sinφ)(式2),联立比较式1和式2可知,cosφ=1,sinφ=0,则有结论φ=φA+φF=2n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