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红外传输一次能传多少数据

楼主(2017-03-07):
  最近在做一个红外通信的项目,需要一次传输20个字节的数据,不知道红外能够一次传输这么多的数据吗?  之前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红外收发的模块,它每次最多只能传输3个字节;  还请各位大牛,多多指教;

网友A:
无限,以前的本本都有红外功能,可以传送文件

网友B:
无限传输的。20个字节。一点问题都没有。简单便宜的IC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文件都可以传,何止20个字节

网友D:
最早的手机不就是红外传输文件的么,几M的音乐文件都能传

楼主:
好的,统一回复,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E:
你多传几次不就是了?为什么非要“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限,以前的本本都有红外功能,可以传送文件

那红外的传输速率怎么计算呀?

网友F:
传文件差不多了

网友G:
红外传输使用归零编码比较好。我用普通的红外接收头,再慢也可以到1200bps,就是一秒传150字节。

网友H:
基于红外通讯的有IrDA接口,还有光纤,数据流可以是连续的,根本没有什么“一次”概念。某些红外遥控的简单装置倒是有限制,那是因为资源受限而已,资源够仍然可以无限。